结构件加工

楼主(2014-02-26):
(图片)

楼主:
焊接问题是两板中间尺寸不够。

网友:
整体加工那个三角肋倒角处怎么加工,线切割?
焊接就可以解决吧·

网友:
另外整体加工得要多少工序?焊接或铸造(量大)。

网友:
别人设计时就是想让你焊接,你看左视图那小三角,那是焊接工艺倒角

网友:
整体加工的话,可以问问看是否可以不加工该处

网友:
看板厚,不厚用等离子切割,厚板用火焰切割,破口,倒角尺寸留好余量,完了点焊拼装保证尺寸,最后焊接成型。孔要求高的话可以焊后机加工,不高可以在开始时直接等离子切割出来。还有孔中心到板壁距离是否够啊,安装螺柱扳手空间有没有考虑啊。

网友:
工艺过程:1、板材切割下料。
             2、肋板坡口加工。
             3、装焊。
             4、除锈、涂底漆。
             5、划线。
             6、铣加工各面
             7、镗(钻)各孔。

网友A:
焊缝留在外侧不可以吗?

网友:
你这尺寸是多大,只看图空间也能焊呀!

网友(2014-03-29):
引用 网友A:
焊缝留在外侧不可以吗?

同意,内侧不够,就只能焊外面了。或者一个焊内面,一个焊外面。

网友:
可以问问电焊师傅  这个距离目测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