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管器工装请教

楼主(2014-02-26):
如图:当方管通过校直工装之后,方管成弧形,调节上下排滚轮直接的距离,得到的效果还是一样,不知哪位大侠有做过类似的工装,麻烦解释下其中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
不怎么了解,怎么觉的你这个东西和钣金的一个设备原理类似。

网友:
您这工装有点像矫直机,推荐您看下崔甫的《矫直原理与矫直机械》。

网友:
是不是没有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