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0127 NC,MACRO语句重复-报警

楼主(2014-02-26):
系统 发那科TD-M
运行宏程序时系统报警 报警信息:PS0127 NC,MACRO语句重复
主程序:
 O8003
G90 G00 G54 X13.0 Y11.0 S600 M03;
G65 P8004 R3.0 Z6.5 F425.0;
G91 X15.0 Y10.0;
G65 P8004 R3.0 Z6.5 F425.0;
G91 X20.0 Y12.0;
G65 P8004 R3.0 Z6.5 F425.0;
G91 X13.0 Y10.0;
G65 P8004 R3.0 Z6.5 F425.0;
G90 G00 Z25.0 M09;
G28 Z25.0 M05;
M30;

子程序:
O8004
G90 G00 Z#18;
G01 Z-[ABS[#26]] F[#9*0.8] M05;
Z#18 F[#9*1.2] M04;
M05;
M03;
M99;

网友A:
你攻丝不用G84,用这个,你师傅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攻丝不用G84,用这个,你师傅知道吗?

这个不是讨论的重点!

网友B:
看不出你报警的原因,你的程序是谁教的,找它负责去,一堆字“烂的可以”,主轴停止下刀,反转回来??攻牙直接8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你报警的原因,你的程序是谁教的,找它负责去,一堆字“烂的可以”,主轴停止下刀,反转回来??攻牙 ...

程序是彼得.斯密德  FANUC数控系统用户宏程序与编程技巧上面的
其实 我也知道用G84攻丝命令,也主动把攻丝的那几个参数放到主程序里,不用G65命令调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是彼得.斯密德  FANUC数控系统用户宏程序与编程技巧上面的
其实 我也知道用G84攻丝命令,也主动把 ...

这个档次那么高,我就不方便多说什么了

网友C:
这个。。。。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懂

哈哈,能顶起就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