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上带负载匀速转动所需要的扭矩

楼主(2014-02-26):
这个扭矩改如何计算出来,就是摩擦力矩,假设轴两边装轴承,轴跟负载为一个转动惯量

网友:
轴跟负载为一个转动惯量,这个才是力矩的重点。

网友:
匀速,和转动惯量没关系。* g8 O( t2 u' P5 t; u
匀速所需扭矩=摩擦、空气阻力等耗散产生的扭矩+负载功率/转速 (同一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