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残余奥氏体也是过冷奥氏体 对不对?

楼主(2014-02-26):
1.如果我说残余奥氏体也是过冷奥氏体 对不对?
2.常温下的奥氏体钢的奥氏体也是过冷奥氏体 这么说对不对?
3.残余奥氏体稳不稳定?

网友A:
1.对。2.不对。3.相对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2.不对。3.相对稳定。

1是对的哈 那么2为什么不对啊?常温是723度以下啊    3你说相对稳定 我怎么理解这个相对稳定啊 残余奥氏体不是会随着时间而转化为马氏体的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1是对的哈 那么2为什么不对啊?常温是723度以下啊    3你说相对稳定 我怎么理解这个相对稳定啊 残余奥氏体 ...

1也不对吧  我的理解是 奥氏体变马氏体的过程是 奥氏体随着温度降低变为过冷奥氏体 然后转化为马氏体和残余奥氏体!过冷奥氏体是过程量 残余奥氏体是结果量 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点评):
概念问题,过冷奥氏体是低于A1存在的奥氏体,残余奥氏体是淬火之后,没能转变为马氏体,保留到室温下奥氏体,也是过冷奥氏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对的哈 那么2为什么不对啊?常温是723度以下啊    3你说相对稳定 我怎么理解这个相对稳定啊 残余奥氏体 ...

2.奥氏体不锈钢里面加入了扩大奥氏体相区的元素,所以相对应的A1线也降低了,有些甚至到零下一百多。室温下,奥氏体不锈钢没有低于A1线,就不能称为过冷奥氏体。过冷是指奥氏体相低于A1以下了。

3.残奥是亚平衡态,在室温下,有足够的热力学转变动力,残奥就会发生转变,具体转变成什么组织,需要多长时间,是靠转变动力所决定的。基本稳定,是因为常温下,温度低,奥氏体中的碳原子扩散非常缓慢,再者,残奥转变体积要变化,周围的物质对它有约束作用。所以残奥越多,材料内应力越大,好多模具要多次回火,尽可能消除残奥。还有一些枪管也要深冷,消除残奥,定型。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奥氏体不锈钢里面加入了扩大奥氏体相区的元素,所以相对应的A1线也降低了,有些甚至到零下一百多。室温 ...

网友(2014-05-05):
引用 楼主:

哈哈,今天看了楼主,是不是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说的亚稳相,平衡相,楼主重新去定义。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奥氏体不锈钢里面加入了扩大奥氏体相区的元素,所以相对应的A1线也降低了,有些甚至到零下一百多。室温 ...

学习了,说的很经典啊

网友(2014-12-29):
我的理解是,在低于A1线某一温度保温能继续转变的叫过冷奥氏体,不继续降温不发生转变的叫残留奥氏体,
不锈钢在A1以上,所以两个都不属于,就是奥氏体态

网友:
茉莉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