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刚度应该是不变的吧?可是

楼主(2014-02-26):
材料的刚度=应力除应变,可应力是可以变化的。但刚度应该是不变的啊!求解

网友A:
应力变,应变就不变呀?两者是成比例的(在一些材料中可能是非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力变,应变就不变呀?两者是成比例的(在一些材料中可能是非线性的)。

应变是(L-Lo)/Lo怎么变呢

网友:
材料的刚度取决于材料本身的性能,例如弹性模量就是一个表征。也就是说弹性模量可以通过应力和应变的对应数值求出!

网友:
在线弹性范围内,材料的弹性模量是不变的

网友(2014-04-01):
应变是随着应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