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柱塞泵在客户那里调试,空载时的噪声比较大,如何减噪问题

楼主(2014-02-26):
最近有个项目,压机的液压站用了力士乐的柱塞泵型号为A11V0130LRDS/11R-NPD12N00,
在客户那里调试,空载时的噪声比较大,
因为之前我们选的是比较便宜的泵,
今天俺老板说在泵体上有个控制阀,我们需要换个新的控制阀,使得液压站在空载时,柱塞泵的斜盘保持在90°垂直的状态,
这个时候泵不会抽油,因此噪声也会减小,
小弟新手,对液压几乎不懂,现在正在看力士乐柱塞泵的样本,
另请教各位大侠,希望各位大侠支个招,

网友:
不会抽油,用它干嘛?
先控制清洁度吧.
卸荷是调泵的控制阀?不是调系统的溢流阀?楼主,我就这点水平了。

网友A:
如果是买的假的A11噪声必须大,这个泵本身声音就大,
有一个叫压力切断,一个叫恒功率液压阀,空载泵在任何时候都不在0位,空载时压力接近无压状态,无法推动变量斜盘改变角度

楼主,为什么要90度?不对吧?

网友:
检测压力,就知道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买的假的A11噪声必须大,这个泵本身声音就大,
有一个叫压力切断,一个叫恒功率液压阀,空载泵在任何 ...

这样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