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选型,新人求助!

楼主(2014-02-26):
现需要一伺服铆压机构,铆压力约10吨,我该如何选用丝杆和伺服马达以及牙箱? 求助大神阿!

网友:
计算一下.    查资料。

网友:
挖,估计得用100的丝杠了最起码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专业20吨锻压机床上专用的丝杠

网友A:
铆接,一般使用冲压机,几乎没有人用你想做的方法,请你再做一些调研,三思而行,

网友:
我可以帮助你选型,我们有专业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接,一般使用冲压机,几乎没有人用你想做的方法,请你再做一些调研,三思而行,

因为客户要求伺服铆压机构,而且对铆压力度控制也比较高,需要用到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