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跳动和全跳动的应用,请教前辈

楼主(2014-02-26):
最近看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对圆跳动和全跳动的标注不是分的很清楚,请帮忙解答一下这两个形位公差怎么使用,最好能举例说明。先在此拜谢了

网友:
跳动的分类
:
可分为圆跳动和全跳动
.

圆跳动
:
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作无轴向移动的回转时
,
在指定方向上指示器测得的最
大读数差
.

全跳动
:
是指被测实际表面绕基准轴线无轴向移动的回转
,
同时指示器作平行或垂直于基准轴
线的移动
,
在整个过程中指示器测得的最大读数差
.

圆度与圆跳动的区别,圆柱度与全跳动的区别

圆度是形状误差
,
只是表达一个表面形状
.
而跳动给这个形状规定了一个基准
,
即中心轴线
.

动小的一定圆
,
圆的跳动可能大
.
当偏离基准的时候圆的跳动也大
.
就这样
.

圆柱度增加了一个轴向概念
,
成为一个空间问题
.

圆度是任一正截面上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区域,
它的实际尺寸不能走超出给定的
尺寸公差范围,
实效尺寸就是零件的最大实体尺寸,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尺寸公差控制形状误
差。
而圆跳动是有基准轴线的,
任一截面的圆表面位置在半径差为某一数值的两个同心圆里,
且圆心在基准轴线上,
而圆度的圆心是变化的。
它的实效边界是零件最大实体尺寸加上跳动
公差。

圆柱度是两个同心圆柱面,
相当于圆度和直线度的组合。
全跳动相当于在长度方向上所有圆
跳动的组合。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我都明白了,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问题,对一个个圆柱体进行标注时什么时候标圆跳动什么时候该限制全跳动?

网友:
感觉大神说了一堆课本上的话 没多大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