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油缸的选择

楼主(2014-02-26):
厂里现在想设计一台液压拉力机,想选用最常用的自动变量轴向柱塞泵(最高31.5MP那种),最大拉力是10KN,油缸有杆腔为工作腔,行程1.2M,工作速度为1——8M/min,回程速度3——15m/min(回程速度不知道能否实现),请大家就油缸缸径杆径,柱塞泵型号的选择给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看叙述好像是做拉床。
只是,最大拉力10kN用31.5MPa的泵?

网友:
最大拉力只有一 吨,小P缸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10KN,少打一个零,是10吨的拉床,请问需要多大的泵和多大的缸呢。望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
别沉了,自己顶一顶。

网友:
用低压的缸,便宜,够用,不用
用低压泵,好买

网友A:
负载10T 行程1200   油缸杆径必须满足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所以杆径不能太小   高压小缸的方案淘汰

伸出速度15M/min 即使差动连接 流量也势必很大 需用到电液换向或手动换向 泵阀的成本体积重量及维护成本都跟着上来了 所以中压大流量也不是优选方案

可用一支小缸专门负责伸出   而主工作缸无杆腔不通油   再做好两缸补油工作   这样泵流量可控制在60L/min以内,压力15MPa左右,一般齿轮泵及电磁换向阀即可满足系统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10T 行程1200   油缸杆径必须满足强度和稳定性要求    所以杆径不能太小   高压小缸的方案淘汰

伸出 ...

小伙子方案的想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