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在数控车床上什么刀具可以加工这个平底的小肓孔

楼主(2014-02-27):
请注意小肓孔深度尺寸公差为+/-0.02  平面度为0.012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的盲孔有什么用?首先怎么测量那个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样的盲孔有什么用?首先怎么测量那个平面度?

装配定位用的,想钻了再车一刀,但孔太小车刀太弱

网友A:
可以在螺纹孔这边沉个台阶孔做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螺纹孔这边沉个台阶孔做定位!

可以和客户建议, 但如果他不愿修改,师傅有没有较好的办法加工这个小肓孔.

网友:
一朵奇葩。

网友(点评):
同样不不懂,被定位的件如果是轴的话,加工轴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点评):
呵呵,到老也改变不了是什么说什么的本性。

网友:
如果你的数控车是经济型的。按图纸加工基本没戏。首先你怎么检验这个平面度都成问题。好多经济数控车主轴本身就有1丝左右间隙。
怎么看都不是数控车的活。

网友B:
钻头钻底孔,再铣刀扩孔加清底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头钻底孔,再铣刀扩孔加清底儿

谢谢!孔的底部还有R0.5的圆角,有这样的平底铣刀吗, 还是需要定做

网友(点评):
圆弧角铣刀,标准品只有3mm的,3.3的没有不知道圆周铣能不能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
用4个的铣刀磨

网友:
钻    铣刀扩孔     成型刀铰下

网友:
这个东西他杂量啊,  还是先解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头钻底孔,再铣刀扩孔加清底儿

底部孔有圆弧角度的,不是90度或者1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