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求助

楼主(2014-02-27):
中间缝隙0.2

我知道焊接也可以,但是能否一次性成型加工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
不敢恭维。

网友:
找刀师傅。。。

网友:
坑爹的设计,完全不考虑实际加工情况,车间和外协就是这么被玩的

网友:
如果是焊接,我也不知道谁敢接这个活!

网友:
歼20上用的吗?

网友A:
要不线切割割个缝,电火花打一个外形出来,怎么样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建议铸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线切割割个缝,电火花打一个外形出来,怎么样

问过外协厂家了,可以加工出来,先用火花,中间的缝隙线切割,不过还是改了设计,用两个两件

网友:
lz有批量吗?不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图片

另,这是啥上用的部件,好奇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