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画好了所有的零件图,一般是怎样装配成机器的?

楼主(2014-02-27):
各位大侠,大家画图的时候,先画好了所有的零件图,一般是怎样装配成机器的?

网友:
在画图的时候就得考虑装配。不然会出问题

网友:
先画装配图再画零件图

网友A:
没那概念 怎么画出零件图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概念 怎么画出零件图的呢?

是测绘别人的设备,在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概念 怎么画出零件图的呢?

是测绘别人的设备

网友(点评):
了解结构就可以装配了。电脑装配和现场装配差不多的

网友:
先考虑整体装配图,分成几个部组(比如机架,主体。。。)再部组分小机构。。以此类推,直到零件图
恩,跟修房子差不多吧

网友:
没有装配图的零件图是废图!就如同零件图只有尺寸没有公差配合一样!

网友:
从部件到整体

网友B:
CAD的话。画好之后改色,然后编辑成块,移动到一起装配

如果是三维软件就很方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的话。画好之后改色,然后编辑成块,移动到一起装配

如果是三维软件就很方便的吧

不编辑成块,直接移动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编辑成块,直接移动不行吗

当然行,只是你要拆的话,移开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