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行油液分析?

楼主(2014-02-27):
设备为什么要进行油液检测?
谢谢。

网友:
      油液分析技术又称为设备磨损工况监测技术,是一种新型的设备维护技术,它利用油液所携带的设备工况信息来对设备的当前工作状况以及未来工作状况作出判断,从而为设备的正确维护提供了有效的依据,达到预防性维修的目的。油液在设备中的各个运动部位循环流动时,设备的运行信息会在油液中留下痕迹,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油液本身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变化2)油液中设备磨损颗粒的分布3)油液中外侵物质的构成以及分布。
      通过油液检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测定油品的品质以决定可否继续使用及换油周期。2)鉴定及判别不同油品的品质优劣。3)显示机器的运行状况。4)发现可能发生的问题。

网友:
预防性维修和是否可以换油

网友:
看看油是否合格或者被污染的情况,你应该知道设备和生产线都很贵,时刻监测设备上的润滑油等,能够有效保护设备和生产线,延缓固定资产老化和贬值的速度。要么换新油,要么废油换下来,买台滤油机过滤一下接着用。

网友:
我觉得就像人有毛病一样,需要验血,

网友:
作为一名设备医生,也要知道设备摩擦副的运行状况,需要进行油液监测

网友(2014-06-01):
油液分析不仅可以了解设备的运行状态(如磨损状态、是否异常磨损),还可以了解润滑油的性能(如清洁度、理化性能、含水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