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比例换向阀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2-27):
(1)针对公式Q=Qn(△P/△Pn)1/2,若计算时,△Pn指单个节流边的压差,△P是不是也必须是单个节流边的压差?我的意思是△Pn是不是△P必须对应吧。
(2)力士乐样本中,对于比例阀特性曲线,△P为什么是指进口压力减去负载压力再减去回油压力,为什么不是单边压差,因为流量是指P-A或者B-T的流量啊,这样的话,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是因为计算单边压差困难吗?
(3)由比例阀联想到普通换向阀,特性曲线中的△P是不是也是指进口压力减去负载压力再减去回油压力?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去浙大找路涌祥教授,他是搞这研究的

网友:
1),Qn是公称流量,△P、△Pn必须是在相同条件下取值,如果是单节流边就得都是用单节流边。
2),比例阀,如果是单节流边,那△Pn就是5巴,如你说的力士乐的样本描述的那样,那是双节流边,那就得用10巴计算。

网友(点评):
您做比例伺服系统设计?我做工程机机械液压系统设计,很少用到比例和伺服。受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力士乐样本上确实是双节流边的压差,但是就是不明白特性曲线是一个节流孔的流量,为什么用双节流边的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