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挖腔体,小妹没去过大工厂,请教

楼主(2014-02-27):
我没去过大型的工厂,所以知识很少,请大家指导啦。
铝合金挖腔体,尺寸大约1/3个手掌大小,厚度3-5毫米,请问用什么机器挖最合适?
量小,每年就几万而已,精度要求低,厚度误差0.2毫米,其他精度0.1毫米就够。种类多,量小。
机器,最好7万内的,小型的,安静的。

请大家给我建议,我没有别人请教,只有你了,请不吝指教。

补充内容 (2014-2-27 14:35):
绝大多数是百十片,同一产品的话。

网友:
说的不详细 ,什么牌号铝,底面是平的吗,壁厚是多少,做什么用,对于变形量要求,或者 你付个图纸

楼主:
铝的型号没有要求,我用6262,感觉比6063软点,更容易加工。
壁厚0.3,用雕刻机的话,好像没有变形,可以接受。
但是雕刻机力气小,效率低。所以想买台别的机器。
请你指导

网友(点评):
钻攻中心,但是7万肯定下不来

网友:
找个工厂给你铸造了算了!

网友A:
楼主把情况说详细些,批量的情况,是不是规格多?7W以内的设备,按常规来说基本只有选炮塔铣了,最好发几张有代表性的图纸上来,大伙给你看看是不有做工装或改机床的可能性

楼主:
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情况说详细些,批量的情况,是不是规格多?7W以内的设备,按常规来说基本只有选炮塔铣了,最好发几张 ...

很多时候量只有几十片,同一个产品,上百片的算是多的了。

网友:
附图吧妹妹。

网友:
种类多量小上冲压设备好像不经济,重型加工设备干这个又显笨拙,还是继续用雕刻机好了

上几张雕刻机图片看看吧,加工这个雕刻机力气应该够的,效率可以加多几个主轴同时雕刻

楼主:
是不是雕铣机或者数控铣更合适?

网友:
手工模浇铸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技术机密呀,舍不得上图

网友B:
买个不带外罩的简易雕铣s机得了。精度也有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不带外罩的简易雕铣s机得了。精度也有不错的。

6-7万的那种,你觉得可以吗.
小厂的.

网友:
6-7万的雕铣机是那个厂?我也在找

网友:
办公室加工中心适合做这个,不过价钱超出了

网友:
建议你去租床子

网友:
还有0.3mm是哪底面吗,那怎么还 公差0.2,0.3壁厚,装夹就有问题,建议你想清楚,在买床子,铣起皮就会漏

网友:
做腔体(如通信,光纤盒)一般用6061T6 硬度HB90以上,好切削,车出来后有光亮,6063相对软点没6061好加工,6063用在装饰行业多,楼主用的6262合金属于高铅铝,也好切削,但6262属于不环保铝,出口欧盟国家有难度。我们的客户用6262一般用在汽车行业上。希望有时间大家探讨下 QQ370867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