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8,2010安装后,启动闪一下就没了

楼主(2014-02-27):
装了CAD2010,安装完成后,能够注册,也能够打开2,3次,然后就打不开,界面打开闪一下就没了。也没有出现注册和文件界面,打开文件都是这样,就一个框,然后工具栏还没出来就直接退出了。删除了FLEXnet文件下的DATA文件重试也不行。装CAD2008也是同样的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我快崩溃了。是不是要先把CAD2004删了再装

网友A:
卸载重装吧,或者破解文件都搞好

一般软件‘先装过高版本’了再去‘装低版本’是不行的;反之就行得通

网友:
装过高版本的 低版本肯定用不了了 没有兼容 最好卸载干净 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重装吧,或者破解文件都搞好

重装都不行

网友:
以前我装PROE的时候,也出现过闪一下就没了的情形。后来发现是系统变量的问题,貌似与CAD的系统变量冲突了,后来把系统变量path的值里面的内容更改了一下顺序,就好了。所以建议你查看一下电脑的系统变量path值是否正常。另外看看安装路径是否有中文出现,会不会有干扰。
刚查到一个关于CAD系统变量出现问题的网页,虽然问题和你的不一样,不过也可以按他说的方法试一试。
链接是百度知道里面的,链接: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9cPpWHkhBVzolctqaE9jh55yE1-Jv8W2GqzVVWjPpJ9bGN7GGC5NhKtXgaLuhCZsAApSzQf2ryDSVXJ3oPra
链接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点开,全文复制如下:
要解决此问题,务必确保该文件所在的文件夹已在 PATH 语句中正确指定。

该文件位于: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确保在 PATH 语句中,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项拼写正确,并且结尾处没有反斜线符号 (\)。

注意:如果路径语句太长,PATH 语句中的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项可能无效。确定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文件夹是否已被 PATH 语句正确读取:
1.在命令行中(DOS 提示),输入 SET。
2.检查 PATH 语句中指定的文件夹。
3.如果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文件夹没有列出,可将之移到 PATH 语句的开头。
4.重新启动您的计算机,以便包含 PATH 语句的 autoexec.bat 文件被重新读入。”
说白了,我的电脑——>右键 属性——>高级选项卡(win7的是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系统变量——>变量名“Path”里面,有很长的一段值,
例如“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Live;
C:\PROGRAM FILES\FARSTONE\VIRTUALDRIVE\DVDCREATOR;
C:\Program Files\Windows7Master;C:\Program Files\Windows Live\Shared;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
C:\WINDOWS\SYSTEM32;
C:\WINDOWS;
C:\WINDOWS\SYSTEM32\WBEM;
C:\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
C:\PROGRAM FILES\INTEL\WIFI\BIN\;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INTEL\WIRELESSCOMMON\;
C:\PROGRAM FILES\THINKPAD\BLUETOOTH SOFTWARE\;
C:\WINDOWS;C:\WINDOWS\SYSTEM32\WBEM;
C:\WINDOWS\SYSTEM32;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
C:\PROGRAM FILES\WINDOWS7MASTER;
C:\PROGRAM FILES\FARSTONE\VIRTUALDRIVE\;
C:\PROGRAM FILES\FARSTONE\VIRTUALDRIVE\VDP”
每个分号前的路径就是一个程序,以前都是装完系统直接装CAD,这次则是删除了CAD2011,回到2004,
变量值“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Autodesk Shared\;”排在了所有的变量值的最后,估计CAD2004在WIN7和XP下不太一样,读不到这么后(太长了),移到前面就好了

网友(2014-05-23):
实在啊不行就重做系统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