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程序有问

楼主(2014-02-27):
我编的宏程序能用G65调用,用G66直接被忽视了,fanuc系统,这也太坑了

网友:
为嘛不用B宏

网友(点评):
用的就是B类宏,调用宏程序

网友:
A宏吧,if。。。then。。。else
do。。。。。while。。。。

网友(点评):
兄台玩过G65/G66P_A_B_C_……不??

网友:
玩过,

网友(点评):
玩过就知道G66的作用了

网友:
G66这一行只传递参数,后面给坐标才执行动作

网友(点评):
用G65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只知道G66之前的坐标不起作用,只有加在它后面才可以用

网友(点评):
G65可以G66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