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铣床镗孔问题!椭圆厉害啊

楼主(2014-02-27):
问题一!这段时间我在用铣床镗孔的时候,直径62的轴承位 ,两刀镗,粗镗刀吃五毫米, 精镗两毫米,灰口铸铁!为什么镗出来的孔左右减2丝,但是上下+6丝,为什么会椭圆这么厉害?这产品太对不起我的技术了...!轨道斜铁我调的挺紧了,还是主轴间隙大了啊?

问题二 为什么在镗完以后 刀杆旋转退刀的时候,刀尖总是刮一边十来丝,镗出来的孔可难看了! 谢谢各位师傅!

谢谢师傅指点 谢谢师傅,这样的产品我我这根本不过关!心里太难受了

网友A:
是镗干退刀,还是工作台退?
啥床子?
是不是料太薄了夹变形了?

网友:
对不起你的技术,这话亮了。装夹,刀具,吃刀量,主轴,分析这几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镗干退刀,还是工作台退?
啥床子?
是不是料太薄了夹变形了?

是上海第四机床厂生产的铣床,这是工作台退刀,压的劲不小 但是感觉灰口铸铁 变形有那么厉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镗干退刀,还是工作台退?
啥床子?
是不是料太薄了夹变形了?

还有请教师傅,退刀的时候剐蹭一边 不是均匀整圈让刀只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你退刀是直退吧?没用G76。其次根据你所描述,主轴垂直度应该有问题,其次就是让刀严重

网友:
压孔上了吗?压了松开正好上下变大。退刀蹭一边肯定是机床轨道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刀不行啊

网友:
余量大,分三刀精镗一刀

网友:
我们的深孔设备已广泛服务于:
1、模具行业:模具的水道孔、顶针孔、流道孔、导柱孔等;
2、汽车行业:气缸头、曲轴、转向器齿条、齿轮轴、阀芯的深孔加工;
3、油泵油嘴行业:喷油气体、针阀体、柱塞套等零件的深孔加工;
4、纺织机械行业:各种锭子中孔加工等;
5、医疗器械行业:钛合金、不锈钢等轴类加工。

目前:我方的加工能力:
1、二十多台用于棒料加工:孔径范围:Φ1.3~Φ45mm;最大孔深:2200mm;
2、六台用于模具深孔加工:孔径范围:Φ3~Φ45mm;最大孔深:4400mm;工作台1400*1400mm,可回转分度360,最大载重10吨。
3、两台BTA深孔钻床:孔径目前最大400mm;最大孔深6米。
 孔的精度:孔径公差±0.02,孔偏差0.5/1000,我们有能力达到贵方对加工工件质量的较高要求,希望能与贵厂在深孔加工方面建立协作关系。
地址: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玉祁镇常玉路
联系方式:15852847883 13371972317
公司电话;0510-83595760
公司传真:0510-83595726
邮箱:zhangyuefeng@htt-china.cn

网友:
工作台导轨磨损或塞铁没调好,还有工作台升降的丝杆螺母也会有可能。

网友(2014-05-11):
圆柱斜切是椭圆,仔细想想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20-09-12):
精镗余量太大,留0.3~0.5精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