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螺距螺纹如何加工

楼主(2014-02-27):
有个外螺纹,外径80,螺纹导程220,这把刀的主偏角要改变吧,改到多少度合适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
车是不行的。矩型螺纹就数控铣吧。

网友A:
我估计一般的数控机床是没有办法的啊。法那科应该可以办到吧

网友:
建议铣吧。

网友:
建议铣床

网友:
外径80导程却220干啥用的?

网友:
不可以做双头的甚至N头的螺纹吗?小生鄙见,不当之处请担待一二!

网友:
车铣都行,我都干出来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一般的数控机床是没有办法的啊。法那科应该可以办到吧

定做T型刀螺旋插补铣一段程序搞定

网友:
用宏程序

网友:
车是不行的。矩型螺纹就数控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做T型刀螺旋插补铣一段程序搞定

铣的话这么大螺距齿面有干涉的,螺纹升角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铣的话这么大螺距齿面有干涉的,螺纹升角太大了

当然刀宽要合适

网友:
上四轴加工中心吧

网友:
用动力刀塔吧

网友:
刚刚加工了导程50.26的双头蜗杆,发那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刀宽要合适

不是刀宽的问题,是角度问题,你手边有机床的话可以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