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机立辊平衡原理图的疑问

楼主(2014-02-27):
最近在钢厂看到一张原理图,用于立辊平衡的,图如下。与其它用于平衡的回路相比,感觉此图有杆腔回路设计比较特殊,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这么设计?云线中的那个液控单向阀是什么作用?有差动作用吗?谢谢!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问冶金设计院的总工,他肯定知道
单纯搞液压的一般不会懂

楼主:
再顶一下,请搞轧钢设备的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当轧机不动时,需要把立辊'lock'住,图上的3个液控单向阀就是起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