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旋风铣的朋友进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4-02-27):
买了个旋风铣头安装在数控车床上加工螺杆,刀具不耐用,材料是不锈钢的,刀具磨损快,加工几件就要磨刀了,效率太低了,用过旋风铣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据俺所知,每刀牙一般只切数微米到1丝半左右。

先撇开被加工的材料不谈,如果机器不能保证足
够的刚性和精度,则刀具无法稳定地切削,刃口
就会过早地“撞”坏了。

不锈钢确实是比较伤刀的。

顺便广告一下哈。这是一款新型的外旋风铣床M6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俺所知,每刀牙一般只切数微米到1丝半左右。

先撇开被加工的材料不谈,如果机器不能保证足

视频看不到,请问旋风铣刀具线速一般多少适合呢

网友B:
我们的旋风铣加工304换一次刀可以干1个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旋风铣加工304换一次刀可以干1个班。

朋友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楼主:
有朋友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C:
车床滑板不是为铣加工设计的,铣削力往上或往下是两种情形,应该让铣削力作用在导轨面上,使增加接触刚度。
每齿进刀量也很关键,了解一下不锈钢材料加工的硬化层深度再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滑板不是为铣加工设计的,铣削力往上或往下是两种情形,应该让铣削力作用在导轨面上,使增加接触刚度。 ...

第一次铣削不锈钢,没经验,铣削参数没用对,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D:
多大的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螺杆!!!!!

直径23  螺距17

网友:
铣削不锈钢要用YG类的刀头,如YG532、YG813及YW2。不能用YT类硬质合金。
切削速度在60-80米/米分较合适,旋风头出厂的速度也许太高,需要计算一下,可能要更换电机皮带轮。(如果外旋风刀盘直径100,刀盘转速只在250转/分)
油雾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