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钣金翻边工艺

楼主(2014-02-27):
请教论坛里的老师,下图钣金翻边方案用数控折弯机可以实现吗?尺寸A最小值要求多少?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折的,但是要一点一点试,可以考虑先折30°两刀,看看效果,要是可以压平,就ok了。

网友:
A是几倍的板厚,,,忘了,

网友B:
关注,你这个问题和我的类似。我是外圆内翻死边。lz没说材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翻边吧,是压死边。

LZ用的Solidedge

原来是压死边,谢谢指教,软件是Solided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你这个问题和我的类似。我是外圆内翻死边。lz没说材质啊。

Q235

网友:
引用 楼主:
Q235

比不锈钢软,比我的好翻边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可以折的,但是要一点一点试,可以考虑先折30°两刀,看看效果,要是可以压平,就ok了。

同意
折两刀成Z字形,然后压平。
角度可能需要调优,通常拍死边是45°左右。这个需要看A是多少调优角度,只要不起皱,越小越方便下工序。
仅供参考。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