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2120B型数控内圆磨床问题如下,求检测修理方案

楼主(2014-02-27):
有一台MK2120B型数控内圆磨床,无锡产,08年投用,未进行过大修或运动部件更换,目前存在问题如下:

1.X轴重复定位精度严重超差,约0.1(操作工反应);

2.工作时,Z轴运行至某个区间时存在异常噪声。

求检测修理方案。

网友(点评):
X丝杠传动 修理后需要用激光仪进行补偿,Z滚珠丝杠轴承损坏 更换后 激光补偿

网友(2014-05-18):
丝杆寿命到了,要换新的了

网友:
1.检查间隙,看看丝杆有无磨损现象  2  以前加工产品时只用其中一段,磨损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