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3的内螺纹怎样做?

楼主(2014-02-28):
冷拉六角钢,对边22长374,2头M3-9H的内螺纹,我用手电钻攻的,丝锥老是断,请教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底孔再大一点

网友:
买一瓶专业攻牙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再大一点

2.7了,不能在大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转速高了。。。。

网友B:
深度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度好多

9mm.

楼主:
断了的怎样拿出来呀,太多了报废不起!

网友C:
用简易火花机打,打完横容易弄出来,丝锥用螺旋的试试,平直的,不反削,手电钻最好是专门攻丝的,压正转,抬反转

网友:
平时机攻加手攻,像你这样的情况,打死不能用电钻,用手攻吧,电钻起停反应慢加转数高和你的丝攻小导致丝攻易断

网友:
丝攻机可以攻。

网友:
你的孔是怎么打的?可以用台钻改一个

网友:
手摇钻攻丝

网友:
手电钻不断才怪!中心不对好

网友:
平衡用力

网友:
同意10楼,攻丝机可以攻,手持的话中心不稳,容易断,M2的我们都做过

楼主:
轴有弯的,不好定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简易火花机打,打完横容易弄出来,丝锥用螺旋的试试,平直的,不反削,手电钻最好是专门攻丝的,压正转, ...

又学习了,还有专门的攻丝手电钻啊,

网友:
手电钻是可以攻的。2.7不能大了。用菜籽油攻牙。买雅马哇进口向上排屑丝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学习了,还有专门的攻丝手电钻啊,

有没有 自己找,求人就完全依赖人,自己干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