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图纸上——齿形工作区域开始处渐开线半径,怎么翻译

楼主(2014-02-28):
外文图纸上——齿形工作区域开始处渐开线半径
   第一次遇见不会翻。只知道模数、齿数等常见的。这个没有见过请教大家-----业内怎么叫?谢谢。

网友:
齿轮有摆线与渐开线两种基本齿形。

楼主:
技术参数栏里------模数、齿数等常见的参数外。这个“齿形工作区域开始处渐开线半径”没有见过。不知道国内这个参数这么叫(怎么译)在机械手册上也没有找到对应名称。

网友:
估计是渐开线起始圆半径。

网友:
上个图吧,无图无真相

网友:
渐开线起始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英文简称 TIF

网友(点评):
它与什么有关?刀具不同吗?修磨还是其他?

楼主:
没有图。只是在图纸右上角的参数栏里的一条外文的。直译是这样。不知道国内叫什么。代号是什么。第一回遇到。谢谢大家

楼主:
去图

怎么能删图
齿轮图 大家还是不要下了

网友(2014-09-25):
渐开线不是圆,因此其各点的曲率半径是不一样的。LZ所说的半径叫“曲率半径”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谢谢9楼!帮助看看

楼主:
谢谢9楼!问题是表的最下面一行。就是符号 "p" 的译法。  我在电脑装了双系统的只能在XP下发图。

网友(点评):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