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请问轴与轴套之间怎么密封?

楼主(2014-02-28):
第一次设计,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机械设计!  完全一坨菜鸟啊!大家不要见笑啊。

我画了一个草草图 (很垃圾的图)  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了!

1.现在遇到问题了,轴与外轴套之间配合工差一般为多少? 保证不晃动。假如内轴 40  mm  外轴 需要加工多少尺寸?上下工差为多少?

2.这个腔体密封 又要保证中间那个50mm的轴杆上下移动 用什么密封圈比较好呢?配合工差又要怎么控制 ?

补充内容 (2014-2-28 11:32):
补充图在7楼

网友A:
从这张图里实在是看不出来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中间的那根轴是活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张图里实在是看不出来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中间的那根轴是活塞么?

就是光杆和和外面套子的密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光杆和和外面套子的密封

那你那后面的腔体里面冲氮气,是常压还是高压?如果是类似与活塞杆的东西,建议去参考气缸,液压缸的结构。这类的图纸不少见

网友:
我虽然不是机械专业的,也不是太懂您这方面的图纸,不过我们公司是专业设计破碎机,制砂机,磨粉机等这些设备的,如有需要,可以拨打电话0371-86561351进行咨询和联系。

网友(点评):
灌水很专业,广告更专业。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光杆和和外面套子的密封

就是想知道这个光杆直径(50mm)上下工差要多少合适?选什么密封圈
里面沟槽尺寸及上下工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知道这个光杆直径(50mm)上下工差要多少合适?选什么密封圈  ?
里面沟槽尺寸及上下工差

不懂就提问这点是肯定的,但是更要学会自己查找有关书籍。前面楼主都教你查看什么资料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那后面的腔体里面冲氮气,是常压还是高压?如果是类似与活塞杆的东西,建议去参考气缸,液压缸的结构 ...

压力不高的,50KPA就够了,仁兄我找了半天都不知道啊

网友:
建议楼主参考气缸或油缸的设计。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楼主要做个类似气缸结构的零件,但楼主需要说明白工况是怎样的,怎样运动的,尤其是相对运动是怎样的。要不给出建议也没用,做出来更没法用!

网友:
机械手册查一下分分钟的事

网友:
都不知道密封圈是起密封作用的     你是学机械的吗    套和轴 就是通过密封圈密封的

网友:
LZ要搞机械设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楼主要做个类似气缸结构的零件,但楼主需要说明白工况是怎样的,怎样运动的,尤其是相对运动是怎 ...

兄弟 我的QQ 437473316  谁能帮帮我

网友:
没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楼主应该看一下你那个行业的设计标准,可以参考气缸或液压缸的设计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啊
一般轴向密封,有O形密封圈的,还有端面密封的

网友(2014-05-07):
跟活塞差不多,这样的压力用普通的O型圈就行了啊。

网友:
表面0.8应该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