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把这个数字和刻度做到零件上

楼主(2014-02-28):
如图怎么把草图二做成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

没说清楚,这个是catia画的,想问怎么把草图变成特征

网友:
顶一个  最近也在学cati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说清楚,这个是catia画的,想问怎么把草图变成特征

那就不知道了,我一般都用SW。SW里直接可以做特征

网友(2015-01-21):
把刻度草图拉成面,然后加厚度成实体。然后用实体布尔减

网友:
布尔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