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以用改变攻丝螺距的方法来增大螺纹中径吗?

楼主(2014-02-28):
    内孔螺纹尺寸M10*1.25,数控机床,丝锥加工,正常编程使用的F也应为1.25mm/r,但最近反应中径偏小,导致丝锥寿命低,想是否可以将F改为1.26或1.24之类来增大螺纹中径以提高丝锥寿命

请教:可以用改变攻丝螺距的方法来增大螺纹中径吗?

网友:
我没有试过。这样好像会乱牙吧。螺纹有效长度比较长的话。最开始牙和最后牙会差几十丝,加一丝或减一丝你是依次递增的,不会没一牙多增或减一丝。加G04暂停试一试

网友:
改变螺距的方法不可取。

网友:
如果不是柔性攻丝夹头是不能改变螺距攻丝的 试试改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