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螺纹之间的配合

楼主(2014-02-28):
第一张是<机械制图>上关于螺纹标注的示例;
第二,三张是《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同一张表格。

这样配合“合理”吗?

网友:
楼主对手册资料的理解有偏差,

建议再详细看看文字的说明解说。

网友(点评):
书上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点评):
你上传的图片里就有文字,那些算是文字吧!

网友:
这里的意思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就是在某种规格条件下你可以选管螺纹,也可选普通螺纹,但跟与其配合的零件匹配。

网友:
主要是对第一张图说的,这样配合是可以的,也可以封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