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社友-有没有数控局部热处理

楼主(2014-02-28):
各位社友,大家好。我碰到一个难题,材料是42CrMo,零件上有一条轨道,轨道上要求的硬度是50+5度。硬化层的厚度是1-1.5MM。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热处理?谢谢!

网友:
如果方便。。大侠您应该把此零件大概轮廓描述一下、、、
我片面的了解。42crmo高频是可以到50的。。不知道您的导轨是否可拆下。。关键是大小尺寸。。
咨询下专门做热处理的厂家应该可以获得专业的解答。。阿里巴巴。

网友:
找有高频或中频的热处理厂家,

有些可能要做专用的感应加热圈,

硬化层的深度是1-1.5MM  这种倒是很常见的。

楼主:
零件是异型的,长度1400MM。上面有一条不规则的轨道,轨道上做热处理,其他地方不做热处理。由于不便将图纸上传,所以只能描述一下。我问过几家热处理都不能做这样的?看看社区里有没有高人!

网友:
回转支承的滚道就是用这种材料,
中频感应淬火,
表面硬度55~60之间,
淬硬层深度2~5mm。
不过加工的工件都是圆形滚道。

网友(2014-10-09):
怎么称呼您?联系方式!

网友(2015-05-24):
这是渗氮处理,很普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