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扭矩分析

楼主(2014-02-28):
本人画了一个连接轴,有键槽。因为该轴是键连接,所以我觉得扭矩的条件应该作用在键槽上。但是算出数值太大,感觉跟实际不符,这样算怎么错了?

这个是扭矩正常加载在端面上
这个是扭矩加载在键槽上

网友:
哦,你加载力矩这边是不是也要加约束

网友A:
大侠是否对材料添加正确了材质,力的大小是否加载正确?另外,SW的仿真表现比较夸张,一切以右边列出的数据为准。

网友:
感觉键联接处缺少径向约束

网友:
simulation的扭矩是作用在圆柱面上的,这样才能分析轴是否能承受得起这个扭矩。键槽的受力只会让平键被剪切,或者是键槽被挤溃。所以楼主搞错对象了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得有道理

网友(点评):
因为我感觉是键槽在传递扭矩 所以扭矩就加载在键槽上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应该加载在圆周面上的

网友:
这是什么轴?弯的

网友(点评):
这是做完力学分析,倍数放大显示的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是否对材料添加正确了材质,力的大小是否加载正确?另外,SW的仿真表现比较夸张,一切以右边列出的数据 ...

不敢妄称大侠,材料45号钢 加载的是力矩130NM

网友(点评):
软件仿真不尽可信,只能看个大概,实际中,轴上和键槽边缘都会有力,具体比例我不清楚 。你尝试把力分加载在轴和键槽上,这样也许好些。纯个人建议哈

网友B:
打算学SolidWorks,不知道好不好学

网友:
键槽是否加均布载荷

网友:
以数据为准

网友(2014-06-03):
建议使用其他软件,sw的扭力方针比较夸大,也可以参照旁边数值表,或者看下是不是加载力矩的对象时候正确。

网友:
应力集中,实际应该没这么大

网友:
网格的大小分布也很有影响。

网友:
这个模拟,条件不全吧

网友:
对着啊 把变形比例设置成1 sw默认变形比例都比较大

网友:
怪不得有人轻视软件,你机械设计没学好,先看看怎么校核的,软件也没学好,结构设计还是没学好

网友:
1.转矩最好是加在轴上,而不是加载键槽上
2,固定约束不太对,应该更接近实际的方式加载,而不应该将总体的后部全部约束
3,可以看看扭转的角度是多少?

网友(2016-05-08):
这些插件生成的结果只能作为理论参考而已

网友(2016-09-06):
很夸张的图片

网友:
最后一张图,扭矩施加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妄称大侠,材料45号钢 加载的是力矩130NM

130N·M你用45#直径给到75是起步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算学SolidWorks,不知道好不好学

如果之前学过3D软件,上手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之前学过3D软件,上手很简单

这是好久之前发的贴。。。,我现在已经验证了你的回答了

网友:
1、楼主要是把力加到平面上去,就该把扭矩转化成力了吧!
2、这种轴受扭转的最基本的受力分析,理论力学最基本的入门的书就有教怎么计算的,很简单,套用公式分分钟出结果。
3、横梁轴扭矩的能力是抗扭截面系数;或者说,承受同样的扭矩,轴扭转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好久之前发的贴。。。,我现在已经验证了你的回答了

嗯嗯

网友:
你这是悬臂梁结构,约束不对!

网友(2016-10-09):
扭矩是作用在圆柱面上的。

网友:
怎么不用Abaqus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算学SolidWorks,不知道好不好学

对于设计来说,其实这只是一个工具,入门和基础的都不难,但是想学精,学深,真正用好,还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加油

网友(2016-11-30):
直接都拧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