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轴能否加工?怎样加工?谢谢!

楼主(2014-02-28):
这种轴能否加工?怎样加工?谢谢!

网友:
可以的
,很简单呀
线割内孔

网友:
可以,简单工艺:下料-粗车-精车-线切割割键槽,还有看你什么材料

网友:
下料   粗车   精车    线切割割键槽    配合材料加工

网友:
楼主,这根轴可以加工,关键解决以下几个技术问题:其一,量具问题,如果量大的活,做个标准块测量异形孔;其二,加工过程中的工装问题,车床加工这个工件时,以那个为加工基准定位加工,设计什么样的工装结构;其三,加工的工艺,比如说粗精加工孔的余量设置,如果这根轴材料是45钢,则需要加工过程中添加一道调质处理。加工这个孔的方式可以选择车床+慢走丝线切割,其中可能会有热处理工序,钳工工序等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的条件其实没有给完整。。。

网友:
跟着前辈们学习一下。请问怎样保证直径38对直径19内孔的跳动呢?再就是希望前辈们说说具体怎么装夹怎么加工,谢谢,这样我们这些小辈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A:
把外圆磨出来,做工艺基准,再分别加工38外圆和19内孔
键槽用插床加工

网友:
什么料?一般钢材的话,这种活哪里都能做

网友:
线割内孔

网友:
能!车床钻孔!线切割键槽!

网友:
作为一名在校生,我想问一句,这个图纸是不是有问题,图纸上跳动公差的基准应该是一个轴线,而标注轴线作为基准时,必须与尺寸线对齐,另外,如果跳动公差标注时候不应该与尺寸线对齐吧??还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不知是什么材料,要不要热处理,如果是常规材料不用热处理的话可以用磨光料直接加工,外圆不用车也可以,现在最主要的是保证跳动,精度好的车床内圆公差是很好保证的,把19的内车到数,反过来再弄28的内孔,应该不成问题吧,个人愚见

网友:
LZ可以把具体材料,要热处理不说的清楚点,好对症下要。
只要不是黄金的都不会是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加工啊!只是需要考虑线切割的问题

网友:
没看出来有什么难度?这是我的第一次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圆磨出来,做工艺基准,再分别加工38外圆和19内孔
键槽用插床加工

插床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加工啊!只是需要考虑线切割的问题

没有线切割能加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床行吗?

可以的

网友:
就一个跳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