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压缩空气要配干燥机吗

楼主(2014-02-28):
老板不不知道去哪里弄了台二手的加工中心,要我装起来,型号是汉川的XH714D ,说明书也没哟找到,转让的上家那里的压缩空气配有干燥机,问了那个家伙说是一定要配干燥机不然压缩空气里水分会影响,我是有点怀疑他的说法,特来请教各位老师是否是如此?

网友:
几万买的?就一台的话就算了吧,也看你那地方的空气湿度,比较大的话,有时候是气枪有时候是水枪。。。。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气源只给主轴中心吹气用啊

网友:
一般都没配。气里面有点水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
如果不在乎机床的使用寿命,不配也可以的

我就知道很多老板不舍得那个钱

网友:
压缩机下面有阀门,勤放放 就好了,一般加工中心 都有过滤装置,没看谁用干燥机

网友(2014-12-30):
必须有,有气动元件就加干燥机

网友:
需要加干燥机

网友:
高端 加工中心有主轴油气润滑,对压缩空气有要求的
一般 的加工中心 不需要

网友(2015-03-02):
我这里没有加。都是新设备。现在水分少。空压机有放水阀门。每天下班放掉就可以了

网友:
吹工件的还是有气动夹具, 吹铁屑的话有少量水影响不大, 气动夹具会影响稳定性    新人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