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把手?

楼主(2014-02-28):
请大家帮忙找找看 ,这是个什么把手,通过旋转把手关闭门。

网友:
配电柜的背面把手

网友:
有点象冰库里用的,门应该是可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锁。

不是连杆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连杆锁

怎么知道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