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砂纸或锉刀的表面,书面语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4-02-28):
象砂纸或锉刀的表面,书面语应该怎么写。写粗糙表面或磨砂表面或。。。。。。请告诉应该怎么写。谢谢啦。

网友:
砂纸好像以号数来分的吧?

网友:
日常使用时,砂纸或砂布表面是用沙粒的密度来区分的,如0号砂纸最细,50号或100号较粗;锉刀根据纹络的大小分等级,分为粗锉,细锉和什锦锉等。具体的区分有标准。

网友:
不是有表面光洁度吗?就是常说的粗糙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