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直径6.056±0.04的通止规?

楼主(2014-02-28):
如何设计直径6.056±0.04的通止规?

网友:
按Φ6.016+0.08^ 0公差,按IT11
塞规按GB/T 1957-2006设计
另外不太清楚为什么好多孔、轴都是用±公差,请楼主或有知道的大神给科普下,谢谢!

网友:
晕。。。。。。。。。
两边大小头  一边6.02    一边6.09就可以拉
那0.006不去管他不就可以了啊
这么大的公差用卡尺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占个位置,学知识。

网友:
国标塞规制做的思路是在通规上有一个保证磨损使用余量的,比如6.056±0.04的通规尺寸不是6.016,而是6.016+0.004=6.02(0.004我随便订的,这个数值需要查表的),这样通规的公差就做成+/-的(为什么是正负公差我也不知道,但是因为有上面说的余量问题公差怎么做都一样了)。而止规不像通规每次使用都会磨损,所以做成上差单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