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代码的意思,哪位社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4-02-28):
求各位兄弟姐妹叔叔阿姨帮忙给分析下代码的意思,在此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网友:
可以网上发帖,为啥不百度一下,这是最最基础的数控代码

网友:
可以表示  无法分析    g0   g1  g2 g3   找百度比在这里问更好  而且那样你记得更清楚

网友(点评):
G00是快速移动,G01是直线插补的进给运动,G02\G03是圆弧插补是分左右的。已经很久没接触数控。就这点印象了

网友:
基础啊 刀具运行轨迹

网友:
这是数控程序代码,G00,G01等都是点定位和插入的,M03是主轴正转,05是主轴停止,M30是反回程序,F260等是进给速度,R是指圆弧半径,其他的代码是位置坐标。

网友:
不知楼主要分析什么,这就是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加工,有绝对值编程和相对值编程。

网友(2014-04-09):
找会的人给你说下就懂了,帖子里估计也不能说的清楚

网友:
很简单啊,混编的  可以

网友:
绝对编程和相对编程的混合使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F最高的都380了,这个进给能用么???

网友(2014-05-11):
这好像是车的轴吧,,,,,把退伐也加进去了、。。、、。。。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代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F最高的都380了,这个进给能用么???

用的是g98,分进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g98,分进给

我知道是分进给,我用的980TE,F380应该比G0还要快,, 我用过的进给还没超过F130大概是G99的F0.5吧,难道在系统设置里面有什么不同的吗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