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形位公差等级如何确定

楼主(2014-03-01):
      比如轴和J型油封的位置,这个地方尺寸精度可能不太需要保证,我看到一个图例上尺寸140p11.加工等级11级,但是表面粗糙度标的是1.6 。1.6的表面粗糙度我想加工精度低的话可能也做不了。这时候对轴表面的跳动度该怎样确定呢?是按11级精度还是按别的。图纸的跳动公差值是0.05.按照这个公差值查表的话,这个尺寸值对应的是8级精度。
      麻烦高手解释一下,我看了几个厂家的图纸,再对应查表,好像形位公差的标注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A:
十一级公差1.6粗糙度是样本上给出的,而且表面硬度还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一级公差1.6粗糙度是样本上给出的,而且表面硬度还有要求!

什么样本上给出的?麻烦老兄能解释的详细一些吗?谢谢

网友:
具体的要求你翻看骨架油封的样本,上面有详细的说明。那样有把握!

网友:
楼主,这个P11的11是公差等级,p表示轴与孔应该是过盈配合。P11是表示轴的上限尺寸与下限尺寸,与你的表面粗糙度没关系。140p11 尺寸偏差为 +0.293/0.043。你看到的表面粗糙度跟公差等级的关系应该是按常理来说的。比如说我给你10H7你不可能粗加工就达到尺寸了,等你干到标准尺寸,你发现光洁度已经达到1.6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想知道,比如我在查找形位公差值的时候,那个精度等级该怎样确定呢?总不能按照尺寸值的公差等级11级来查吧

网友:
楼主到底想问的是什么?形位公差,尺寸公差,粗糙度?还是想知道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没看出来11级公差等级跟跳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点评):
在查形位公差值的时候,有2个条件,一个是尺寸值,另一个是精度等级,这个精度等级是尺寸的精度等级还是别的,这就是开始我说的问题,有些地方尺寸精度要求不高,但表面粗糙度却有要求,那些滑动密封结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