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噪音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最近设计了一款新产品 做了一个小型的变速箱 全部用塑胶做的 一切都顺利后但是发现一个和棘手的问题 就是 变速箱噪音大 这个变速箱全部是用塑胶做的 是用在玩具上面的 请教群里的各位大佬 有什么办法降低 噪音吗  电机转速是 4.5V时 45000转/分    变速比总共达到1:480   最后一个齿轮下面有一个凸轮。跪求群里高手赐教

网友:
噪音大的原因很多,但总觉得结构有点问题,转速高全靠外啮合齿轮传动比又大,传动链又多,结构很关键!

网友:
采用斜齿轮会好点

网友:
齿轮轴可以加个减震套

网友:
转速高应该用皮带传动减速,大扭矩低转速应该用齿轮传动。
但看来初级减速是蜗轮,皮带传动在这么小的空间内又不能实现大减速比。

我的思路应该是1采用低速电机,2 初级次级皮带传动,三级四级齿轮传动。

网友:
材质是否可以换一下

网友:
如果机构设计合理的话,就考虑将齿轮三分之二浸在润滑油内,另外箱体设计考虑往消音器方面设计,电机往低速方面设计。

网友:
塑胶钢开始要跑合磨损,过段时间会好,实在不行采取点润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