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腔体怎么做到密封? 密封圈沟槽尺寸怎么确定?

楼主(2014-03-01):
第一次设计,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机械设计!  完全一坨菜鸟啊!大家不要见笑啊。

我画了一个草草图 (很垃圾的图)  大家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了!

1.此件就像气缸一样结构,箭头所指需要怎么样做密封呢? 轴杆上下移动的。

2.沟槽尺寸怎么确定,用什么密封圈?轴的尺寸工差又怎么确定

2.里面压力不是很大 绝对在1Mpa 一下  但是 保证稳妥 一般怎么设计为好?
我把图纸发上来了  CAXA 电子图版做的  有哪位高手帮帮忙   实在是搞不定了 :'(:'(:'(:'(:'(:'(:'( :'(:'(:'(:'(:'( :'(:'(:'(:'(:'( :'(:'(:'(:'(:'(

网友:
去找找 密封件与 的相关资料吧,GB 标准、厂家资料等等都可以。

网友:
直线运动密封没有旋转密封效果好,能不能改为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网友:
网上找个气缸的装配图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ISO3601-2 o型圈沟槽尺寸与公差,参数注意选气动密封那个表里的。
对应的国标也行。

网友:
找密封圈的规格,参考气缸的设计工艺

网友:
找密封圈的规格,参考气缸的设计……。
大家都讲得很明白了,你不是要别人帮你设计好吧

网友:
活塞杆密封,选50*3.5的O型圈

网友:
气缸结构是个不错的选 择!

网友:
动密封用O型圈不如星形圈,建议用星形圈,但不知往复运动的速度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