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笔筒的贴标怎样实现?

楼主(2014-03-01):
主要是本体是这种网状的,然后标签要转一圈在端头粘起来。
不知道得力的设备是怎样的,大家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都是属于筒状物,都可以旋转,应该和药瓶的全自动贴标机流水线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属于筒状物,都可以旋转,应该和药瓶的全自动贴标机流水线差不多吧。

还是有点不同的,一般来说这种整圈贴标的,是一头先贴到瓶子上,然后只要相对回转就整圈贴上了。
但是这种筐子类型的不太一样,标签跟本体之间是没有胶的,所以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先把一头固定在金属网上面,然后绕一圈。

网友(2014-06-07):
联系QQ761733031,完美实现贴标,我们是专做,贴标与套标的

网友:
联系qq761733031,完美实现贴标,我司专业生产与设计贴标套标机械

网友:

联系qq761733031,完美实现贴标,我司专业生产与设计贴标套标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