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合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才算是合格的机械工程师

楼主(2014-03-01):
与电工程师配合完成项目设计。
看到有招聘广告这么写,有点小小疑惑,难道与电气工程师配合还有什么特殊性吗,对于电气工程师来说,我就是客户,客户有必要懂电气吗。

网友:
你再是客户,你也得告诉电气工程师,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吧!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简单的沟通,根本不必写进招聘广告里。

网友A:
你总得告诉他,你的设备动作和关键定位点什么的吧。。

网友(点评):
这也值得成为一种素质要求吗,难道机械工程师在世人眼里都是不会说话的怪物吗

网友:
你不玩点电气怎么做机械工程师呢?电机选型,传感器选型。你画图时都不留位置装传感器。那机器怎么动起来呀。

网友(点评):
电机造型都是围绕着传动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总得告诉他,你的设备动作和关键定位点什么的吧。。

电气工程师的招聘里面也会写与机械工程师配合完成项目的

网友:
配合是相互的,teamwork。他需要你提供设备动作要求、在他从PLC操作设备的时候你得监护;你需要他通过控制检验设备能否满足自动控制要求。
顺便说一下,在俺们公司,接近开关、各种传感器的设定和定位都是机械的活。

网友(点评):
大侠对自动化设备的设计流程很懂的。机械设计的不了解电气元件,玩不好。动作流程图基本上是机械这块提出来的,至于谁来写,倒无所谓。以前,忙的时候请电气的写。还有气路,机械选型,电气配合。

网友(点评):
你们公司还算好的,我们公司单片机线路板尺寸大小,接插件,都要选好,画好。

网友:
看做什么产品,做电器件的一般是机械配合电器,做机器设备的一般是电器配合机械

网友:
电器工程师需要机械工程师为其提供基本的工作参数,即零部件的运动参数、配套电器工作参数、液压气动工作参数等,具体需要按照具体的配套要求来提供。如此,没有一定的电器知识能行吗?

网友:
在制定技术方案的时候,机械工程师和电气工程师应该一起讨论制定,设备的功能实现的办法不止一种,也许机械、电气、液压、气动的办法都能实现,为什么要讨论制定技术方案,就是为了通过机电的结合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觉得很正常,不配合怎么能完成,我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