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床压力不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01):
液压冲床压力不稳是什么原因?
机器做好用压力仪器试机,冲几下的压力数据都不一样,有的时候40T 有的时候 38T/35/39/39.5/38.5 是什么原因啊?
精确度太低了,不稳定,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冲床是油缸的还是油马达的?这个压力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这个原因太多了,要看其液压原理!是否有泄漏,油温是否过高,密封是否良好。压力是否稳定?油泵工作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因太多了,要看其液压原理!是否有泄漏,油温是否过高,密封是否良好。压力是否稳定?油泵工作是否正 ...

我怀疑是不是液压系统的问题。因为我们生产了上仟台机器基本都是这种情况。 没泄露,油温冬天也这样,密封挺好的,压力不稳,油泵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床是油缸的还是油马达的?这个压力是怎么实现的?。。。

油缸,电机带动油泵运行油缸。

网友:
你这40吨,有个公差范围吧?不是39~41吧
测量的仪器,误差又是多少呀?

网友(点评):
一般都是36-42

网友(点评):
我写的不清楚,我是说允许公差范围

网友(点评):
越小越好,精确到0.5就OK了。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个老标准,YBT028-1992液缸负载效率大于等于90%,36吨都合格

网友(点评):
就没有办法更精确点吗?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说的很明确。你的这个没有问题,液压系统正常。

网友C:
在油缸进油管路加个减压阀,泵站溢流阀调整压力要比减压阀的调整压力高个10%以上。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改用带反馈的比例压力阀控制。

网友(点评):
你太外行了

网友(点评):
的确是,没事不要乱说,论坛经常为这吵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油缸进油管路加个减压阀,泵站溢流阀调整压力要比减压阀的调整压力高个10%以上。如果还不能满足要求,改用 ...

你没有做过这种设备,就没有发言权

网友:
加一个蓄能器试试,原则上是大一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做过这种设备,就没有发言权

你怎么知道我没做过这种设备?
请教下你,麻烦你给我说说,让我也明白下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