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立铣刀加工问题

楼主(2014-03-01):
1.槽铣削中,立铣刀端刃圆角半径一般多大,选择的时候有什么要考虑的?2.有没有某些场合下,只采用端刃加工的?请教大侠们。

网友:
用键槽铣刀直接铣就是。如果是大的键槽,可以先在键槽中间用键槽铣刀铣个平底孔,再换成端面铣刀来铣。但是要分粗铣和精铣哈。

网友:
对要看槽有多大

网友A:
有圆角的铣刀一般用于粗加工,半精加工,这样刀尖不易磨损,有端刃的铣刀一般用于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圆角的铣刀一般用于粗加工,半精加工,这样刀尖不易磨损,有端刃的铣刀一般用于精加工,

那么这个圆角的大小取决于零件底面圆角的设计值,除此而外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因素?
另外想请教一下这种带圆角的铣刀,是否存在某些情况只用到圆角部分的切削刃?比如三轴下,加工倾斜轮廓面(就是与xy平面不垂直)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圆角的大小取决于零件底面圆角的设计值,除此而外还有什么要考虑的因素?
另外想请教一下这种带 ...

圆角的大小考虑因素我真没怎么去看,加工的时候只是记住些常用的刀(也是别人用他经验告诉我的),例如16r1.16r2.等等
加工斜面的时候应该是圆角部分在切削,一般用球刀去精加工斜面,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角的大小考虑因素我真没怎么去看,加工的时候只是记住些常用的刀(也是别人用他经验告诉我的),例如16 ...

我想某一直径铣刀的圆角半径的也就几种吧,可按照图纸要求,粗、精加工来选;另外请问倾斜面只用圆角刃的话,刀具不是很容易磨钝吗?这种状态应该不能持续时间过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某一直径铣刀的圆角半径的也就几种吧,可按照图纸要求,粗、精加工来选;另外请问倾斜面只用圆角刃的 ...

圆角刃比尖角刃更不易磨损,所以不用担心加工倾斜面会更容易坏

网友:
专业生产钨钢(硬质合金)铣刀,多齿平刀,球刀,圆鼻刀,铝用刀,铰刀,钻头,阶梯钻,内冷钻,非标刀具和微经铣刀。 厂家直销 ,价格合理,质量可靠。欢迎来电咨询13775619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