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4-03-01):
请教各位前辈 附件产品如何加工,材质为铝6012 热处理为:正T6 HRC8度 加工后要保证平行度、垂直度、及内螺旋孔的公差在2条内 谢谢

网友:
用数控铣床加工完成。

网友:
加工中心轻松搞定

网友:
螺孔要装配好后再加工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互换性差,要配对使用

网友:
高速,少进给

网友:
加工中心,简单编程,刀一调,门一关,ok!

网友:
用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全部尺寸搞两丝,这一般太难搞,也不会这么搞。
你还是以图纸来说话。
基本丝路是整体先以型材来做,然后切断,用数车把端面和螺孔做完。做完后如果平行度要求高就把端面平行面统一磨一刀。
然后用直角台虎钳夹两端面上加工中心或立铣床加工另外面和孔。最后整体按照中间切断,接着再扩孔等等。
具体需要图纸,没图纸就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笼统,全部尺寸搞两丝,这一般太难搞,也不会这么搞。
你还是以图纸来说话。
基本丝路是整体先以 ...

谢谢 我上传图纸请再指点

网友:
用数控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