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产生24V脉冲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我们都知道用普通的8051系列的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功能编程可以产生5V脉冲(频率根据程序中设置的参数一般在0HZ~10KHZ内是没问题)但脉冲幅值最大也就5V,而且因其内阻比较大所以带负载能力很低,接上负载后电流变得很小,用示波器一测,脉冲波形的幅值又降得很低。现在想用它来控制伺服电动机(采用位置控制方式、需要24V脉冲,峰值电流10mA)那么就要把5V脉冲放大到24V,小弟简单画了两个图,是想把脉冲信号放大,麻烦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哪个合理?而且还需要怎么改动,比如加些电容来滤波。 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波放大器芯片可以替代?望专家给点建议,谢谢!   如果用PLC来控制那是很方便,但考虑到成本问题所以才用单片机。

楼主:
放大后的脉冲信号是接到伺服驱动器的位置控制信号上,伺服驱动器的强电输出才到伺服电机。望各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驱动器是干嘛使的

网友(点评):
伺服驱动器也就是伺服控制器,其功能是将三相电进行整流、滤波、逆变,最后输出控制电机,有点像变频器,但它比变频器多了位置检测,一般电机上会有编码器,线要接回伺服驱动器来实现闭环控制,买伺服电机它都会配套

网友(点评):
那大侠的意思是想自己做一个驱动器了?

网友(点评):
那大侠的意思是想自己做一个驱动器了?

网友(点评):
不需要做驱动器了,买伺服电机时就会配套过来的,是要做一个电路板能发信号给伺服控制器来接收,说得跟贴确点应该是做一个简单的上位机来控制。

网友(点评):
有点蛋痛,你这样搞要多长时间?干嘛不去淘宝买一个,控制板一样的,才200块不到。除非你量大到令人发指,否则,吃力不讨好。隔离、干扰,样样都不能少,建议你量大的话可以买个控制板,抄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