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泵选型。。。。求助

楼主(2014-03-01):
公司需要做一个小液压站,额定工作压力30MPa,最高35MPa,流量3L/Min;请问各位大侠,国内有哪些厂家生产这些高压低流量泵,谢谢

网友:
德州液压,雷恩液压,泰州液压。

网友:
进口的很多

楼主:
这种小流量高压泵是不是一些阀配流式柱塞泵,和常见的柱塞泵有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点评):
小流量高压泵都是阀配流,普通的是平面盘配流,前者压力超高,后者压力没超过32mpa的。

网友:
5MCY14-1B

网友:
北京华德

网友:
可选上海高压油泵厂生产的2,5MCY14一1B

网友:
如果连续工作时间不长的 也可以考虑手动泵

网友:
买进口齿轮泵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小流量高压泵是不是一些阀配流式柱塞泵,和常见的柱塞泵有什么不一样啊

阀配流式柱塞泵为斜盘推动柱塞作往复运动,压力最高能达到140M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配流式柱塞泵为斜盘推动柱塞作往复运动,压力最高能达到140Mpa。

这种阀配流的柱塞泵能不能调节流量,流量是不是固定死的啊

网友:
买油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阀配流的柱塞泵能不能调节流量,流量是不是固定死的啊

属于定量泵,不过有多出口泵(通常4出口,6出口,8出口),可以更改出口数量调节流量;在或者降低转速调节流量;再或者是出口加节流阀。我所接触的,1500rpm,最小流量大概在0.64L/min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