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和45号刚表面发黑处理或者发蓝处理后,还能焊接吗

楼主(2014-03-01):
A3和45号钢表面发黑处理后或者发蓝处理后,能进行焊接吗?因为我之前都是焊接好后再发黑的,不知道发黑后还能再焊接不

网友:
焊接部位去除氧化层应该可以焊接吧

网友:
表面处理后再焊接,难不成焊后再处理?不然焊口会生锈,也不美观,这样做有意义吗?

网友:
表面处理一般的原则是在零部件加工完成后进行,以求得表面的外观质量。发黑之后再进行焊接就破坏了其表面状况,还是需要再进行表面处理。孰对孰错,自己把握了。。。

网友:
发黑后在焊接能好看吗?

网友:
这样的疑问可以提,但是,在实际生产上是先焊接在发黑。

网友:
可以啊,再表面处理一次就行了

网友:
当然可以焊接,发黑只是表面处理而已,没有改变材料特性。

网友:
如果焊接是最终工序,那么焊缝的质量可能不太理想。

网友:
可以焊接,焊接性能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