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地脚螺拴M24 求助

楼主(2014-03-01):
一米长棒料,一端加工M24螺纹,有效长度70mm,怎样选料?能买到直径合适的钢筋吗,用什么加工比较省时省钱!

网友A:
买直径24的圆钢,用普通车床就可以螺纹加工。有旋风机加工螺纹更好更快。

楼主:
有这个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直径24的圆钢,用普通车床就可以螺纹加工。有旋风机加工螺纹更好更快。

有这个型号吗?只有25和22

网友:
引用 楼主:

25的直径也可以。

网友B:
25的光一刀,板牙扳;或标准件厂搓丝,快。

网友:
准件厂搓丝,快。

网友:
用¢25棒枓在车床上先光一刀,比70稍长,然后直接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光一刀,板牙扳;或标准件厂搓丝,快。

25 能不能直接搓?

网友(点评):
绝对不可以。

网友(点评):
咬不进,咬进出板牙容易挤坏的。 问问有没有负公差的圆钢。

网友C:
上五金店买现成的搓好牙的螺杆,回来自己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五金店买现成的搓好牙的螺杆,回来自己切断。

买全扣的有点贵吧?半扣的也没有一米多的啊!

网友D(2014-03-31):
地脚螺栓可以直接买吧,圆钢也有24只不过不好买罢了,自己做地脚螺栓不好做吧,钩头你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脚螺栓可以直接买吧,圆钢也有24只不过不好买罢了,自己做地脚螺栓不好做吧,钩头你怎么做?

勾头硬绞就可以吧

网友:
直径25的圆钢 要那种负公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头硬绞就可以吧

公司有拉弯机倒是可以,感觉还是挺费事的,不如直接买。

网友:
套丝机,滚丝机都是不错的选择